149的ADC问题

楼主(2013-07-27):
单通道多次转换,选择ADC12MEM0寄存器和A0端口,问题有二:
1、A0端口的实时电压U0是不是这样计算呢:U0=ADC12MEN0÷4096×(Vr+ —Vr-);
2、如果A0端口的电压是经过交流电压经过极性变换后的电压,那么交流电压的的有效值怎么算呢,是用定时器多次采样然后求平均吗?

楼主:
求大神解答

网友A:
楼主的第一个问题的就是那样的啊,只不过一般的Vr- =0的,这样就好办了

网友A:
楼主的第二个问题的交流经过变换变成直流后,你采集到的电压就是直流电压的,不用考虑少有效电压的问题的

网友:
你用电容整合以后测试

网友:
那样就能近似于直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