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建了一个CCS5 项目 总是编译不通过。求解

楼主(2013-07-27):
**** Build of configuration Debug for project ASDFA ****

D:\TI\ccsv5\utils\bin\gmake -k all
'Building target: ASDFA.out'
'Invoking: C2000 Linker'
"D:/TI/ccsv5/tools/compiler/c2000_6.1.0/bin/cl2000" -v28 -ml -mt -g --diag_warning=225 --display_error_number --diag_wrap=off -z --stack_size=0x400 -m"ASDFA.map" --heap_size=0x400 --warn_sections -i"D:/TI/ccsv5/tools/compiler/c2000_6.1.0/lib" -i"D:/TI/ccsv5/tools/compiler/c2000_6.1.0/include" --reread_libs --display_error_number --diag_wrap=off --rom_model -o "ASDFA.out"  "./main.obj" -l"libc.a" "E:/Project/VRPD/CODE/DSP281x_headers/cmd/DSP281x_Headers_nonBIOS.cmd" "E:/Project/VRPD/CODE/DSP281x_common/cmd/F2812.cmd"
<Linking>

>> Compilation failure
undefined    first referenced
  symbol          in file
---------    ----------------
_InitSysCtrl ./main.obj

error #10234-D: unresolved symbols remain
error #10010: errors encountered during linking; "ASDFA.out" not built
gmake: *** [ASDFA.out] Error 1
gmake: Target `all' not remade because of errors.

**** Build Finished ****

楼主:
网上搜了很久,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哪位大侠帮看一下

网友A:
_InitSysCtrl 在main.c里面没有找到定义。。

网友B:
头文件包含不对吧

网友C:
InitSysCtrl  找不到了吧

网友C:
看看这个函数的定义在哪的

网友D:
函数没有定义或者声明吧

网友E:
同意2楼主建议,很清楚的:_InitSysCtrl 在main.c里面没有找到定义。。

网友F:
函数的定义或者声明有问题吧啊,还有就是看一下头文件的使用是否和加载的一致啊

网友:
没哟包含这个文件吧?

网友G(2014-02-13):
我估计是 “_InitSysCtrl”前面少了"_",是长的下划线,而不是短的。

网友H(2014-07-22):
楼主解决了没有?我也遇到了,是不是版本有问题

网友I:
还是很不错的啊,,能解决就好啊

网友J(2014-12-06):
lz,你后来怎么解决了啊,我是自己新建了一个data.h的头文件,然后引用里面的变量导致这种问题的,一直不知道怎么解决,include了已经

网友K:
引用 网友J:
lz,你后来怎么解决了啊,我是自己新建了一个data.h的头文件,然后引用里面的变量导致这种问题的,一直不知 ...

确保头文件添加到工程中来   你可以在头文件上右击open   如果能打开  说明头文件包含没问题
你觉得是引用变量引起的    你看看变量有没有extern

网友J:
引用 网友K:
确保头文件添加到工程中来   你可以在头文件上右击open   如果能打开  说明头文件包含没问题
你觉得是引 ...

能OPEN,而且include也没报错,也用extern了,extern volatile struct Sys_REGS Sys;
因为这个是在以前一个2812的项目上拷过来的data.h,应该没什么问题啊,现在用的是28335

网友L(2015-11-06):
我也碰到了这样的问题,难搞啊!而且我也包含进去了!但还是提示,未定义!
求大神解答!

网友M(2016-05-04):
求大神指点
error #10234-D: unresolved symbols remain
error #10010: errors encountered during linking; "TWO_GPIO_Led.out" not built

网友N:
引用 网友M:
求大神指点
error #10234-D: unresolved symbols remain
error #10010: errors encountered during linking ...

差不多的问题吧。

网友N:
引用 网友M:
求大神指点
error #10234-D: unresolved symbols remain
error #10010: errors encountered during linking ...

点击一下看看找不到哪个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