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判断C2000是不是烧了啊

楼主(2013-07-28):
28027的,在测试AD的时候,外接1V电压,CCS再硬件仿真,然后没关仿真的情况下把外接电压关了,然后开发板好像就烧了。。。开发板再连usb后那4个灯一个一个灭了,也没原来亮了,,,然后POW的绿灯也也灭了,再仿真器那边的红灯也灭了。。。然后电脑业检测不到仿真器了。。。。c2000  是不是跪了啊。。。求大神解释啊。。

网友A:
从你的AD输入电压来看  是没有问题的啊   28027应该也是0-3v吧   dsp对AD采集的输入电压要求是很严格的
一般电路设计的时候都会在AD口加钳位电路   关于你说的灯变暗  应该就是芯片烧了  你可以这样测试一下
上电摸电源芯片  如果芯片发烫就说明DSP芯片烧了  已经短路电源了
你可以到TI官网上看看能不能申请到这款芯片的样品   如果可以就申请一片换了

网友B:
不知道楼主外加的电源性能怎么样?,如果有大的过冲,那就节哀吧

网友C:
芯片发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