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入门] 请教我这种需求该如何选择ARM芯片

楼主(2013-07-28):
现在市面上各种品牌,各类型号的ARM芯片看得眼花缭乱。我们现在要做一个产品,有如下需求,请各位高手指导一下怎么选择ARM芯片:
1.wifi(支持softap,芯片自带或外接)
2.摄像头(芯片最好带视频压缩处理能力。不知道摄像头用什么接口,实在不行就USB外接)
3.音频(芯片自带或外接,最好自带)
4.串口,USB
5.能跑Linux,具备一定处理能力

如果额外增加如下接口又需要什么样的芯片?
6.ADC
7.GPIO
8.PWM
9.SD卡
10.SPI

楼主:
求路过的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A:
都是基本功能,绝大多数的处理器都可以胜任,感觉应用场景更重要一些,你的成本,你的开发周期,你的可靠性,说起来一堆东西。如果都不清楚,那就找资料最丰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是基本功能,绝大多数的处理器都可以胜任,感觉应用场景更重要一些,你的成本,你的开发周期,你的可靠性 ...

感谢DYCN大侠指导!
我希望能快速开发,成本尽量低,但是希望有同系列的高等级芯片可以备用,如果有提升的需要,直接换芯片,不用对电路作大的调整。
可靠性嘛,家用级别就可以了。
有没有比较成熟的ARM芯片能满足我这些要求呢?
另外,我看了一款Atheros AR9331的芯片,是带wifi功能的,主要用于做路由器,但是是MIPS架构,而且主频只有400MHz,我一方面担心开发环境不如ARM成熟,在ARM能跑的应用在这个架构上无法移植;另一方面担心它的处理能力不够强,比如一些视频压缩传输,音频处理等等。不知道我的担心有没有必要,请大牛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A:
mips架构很成熟,在ARM流行之前嵌入式基本上就是MIPS的天下,处理能力更不用担心。但资料相对较少,这可能成为开发的最大障碍。
至于ARM处理器,TI,ATMEL,FREESCALE,ADI,SAMSUNG,等公司应该都能有满足你的要求处理器,但部分FAE的技术支持在你的前景不够好的时候可能不是很到位,这个要自己斟酌。
如果音视频处理较多,可考虑带DSP的双核处理器

网友B:
DM3730核心板+wifi模块
一个月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