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片温度很高是芯片坏了吗?

楼主:
一块stm32f103vet6的板子,上电后,芯片温度很快上升到60几度,很烫,
别的功能都还正常。如果是正常的板温度一般在35度左右后就不上升了。
不知道是哪里问题,引脚焊接没发现短路的地方,是芯片坏了吗?有一次
一个芯片屏幕显示100度,就直接把芯片换了就好了。有朋友碰到过这种
现象没?

(上面显示的电流不是这个板子的的电流)

网友A(2013-07-28):
60度正常电子产品能接受的范围
片子挂了可能有其它原因,60度
如果只是cpu片子热的话,有可能
焊的问题或是外设灌的电流,导致
芯片挂了。

网友B:
1.有可能芯片挂了
2. 哪个软件还能在电脑屏幕上看到芯片的温度?

楼主:
那个不是电脑屏幕,是这个芯片加驱动作的GUI界面,芯片本身测自己内部的温度。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个不是电脑屏幕,是这个芯片加驱动作的GUI界面,芯片本身测自己内部的温度。 ...

好吧,我还以为神了。。。原来就是用芯片自己的资源

网友C:
应该是电路设计不太合理

网友D:
应该就是芯片问题

网友E:
芯片八成是坏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芯片八成是坏了

芯片坏了还能运行,然后把自身的温度显示出来?

网友G:
把所有IO设为输入,通电看看芯片是否会发热。这个可以判断是否焊接导致的问题

另外,端分IO损坏,芯片依然会工作的,只是芯片热得厉害。曾经测试过高压打IO端口,把一组的都损坏了。但是芯片其它端口依然能工作,就是暴热

网友H:
没有,怎么会这么高的温度,烧了么?

网友I:
这么高温度,估计是烧了

网友J:
可以自己测试一下,这么高的温度,芯片应该是悬了

网友K:
高温,很有可能是芯片局部坏了导致

网友L:
有僵尸在你的草坪上  -------------植物大战僵尸
有烧坏的io在你的stm32上----------我

网友M:
不坏,也半条命没了。
重新焊1块吧。

网友N:
这个问题我也碰上了
https://bbs.21ic.com/icview-589249-1-1.html

网友O:
有可能是芯片管脚短路   也有可能是芯片被击穿   导致发热

网友O:
这个   应该是硬件电路的问题   仔细查一查   看看   楼主

网友P:
正解,有烧坏的io在你的stm32上,并且最有可能是A/D输入通道,或者不是5V输入兼容的管脚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