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XPLUS2加管脚编译出错怎么办?

楼主(2013-07-28):
一个老产品,用的EPM7032SLC44,用的MAXPLUS2电路图方式,更改了一点功能,在管脚没定义编号时,编译通过,管脚全加上管脚号时,编译出错,如图,怎么办?
图中的提示OK to lgnore的下面三项个是什么意思,怎么选?

网友A:
我这里看不到图

楼主:
网速问题吧,你点击一下图的小红叉

网友B:
就是管脚分配的问题吧   这个软件就大学使用过  忘了

楼主:
查了MAXPLUS2的网上教程,还没到这步

楼主:
请用过的指点

楼主:
能看到图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