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初用CCS_V5.4连接launchpadG2553不能编译

楼主(2013-07-28):
本来用的IAR挺好的。但是听说CCS对于MSP430的功能强大,于是下了最新版CCS V5.4来用,build的时候出现一些警告如图
build后出现的警告,我用的是CCS自带的TI Resourse Explorer里的例子。

对应的lnk_msp430g2553.cmd

看了一些TI的文档资料没找到解决办法。网上也几乎没有搜到类似的内容,还望有经验的给小弟指点一下。

网友A:
能复制一条完整的警告信息发上来吗?
看不出是什么警告内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复制一条完整的警告信息发上来吗?
看不出是什么警告内容。

这下版主看得清吗?

网友A:
“ADC10”中断向量没有中断服务程序~~
你的程序开启了中断,但是没有编写中断服务程序

网友A:
你用的这个例程可能只是一个程序框架或者模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ADC10”中断向量没有中断服务程序~~
你的程序开启了中断,但是没有编写中断服务程序 ...

程序是这样的,不会因为TI例程是用4.2的原因吧

网友A:
在开发环境左侧工程名称上,点击右键,选择Clean Project。然后再重新编译。
你试试这样能否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开发环境左侧工程名称上,点击右键,选择Clean Project。然后再重新编译。
你试试这样能否解决 ...

clean后,工程上看起来没警告了,直接Debug会出现调试初始化错误。
clean后,再编译仍然会出现同样警告。。。

网友A:
引用 楼主:
clean后,工程上看起来没警告了,直接Debug会出现调试初始化错误。
clean后,再编译仍然会出现同样警告。 ...

:L:funk: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遇到过?。。。难道我这么【幸运】。。再弄不好,就还用IAR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遇到过?。。。难道我这么【幸运】。。再弄不好,就还用IAR了

我原来也是用IAR的,:L
我在请教TI官方人员:lol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遇到过?。。。难道我这么【幸运】。。再弄不好,就还用IAR了

我原来用过几次CCS4.2,还没有这种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原来用过几次CCS4.2,还没有这种问题的

等官方回复

网友A:
这些警告不影响程序的正常使用。
可以通过设置编译选项屏蔽掉,具体 请点击 警告 前面蓝色的 “#10374-D”  ,有具体说明如何设置。

对咱们习惯于零警告的人来说看来只能这样设置一下了

网友B:
以前用5.1没有问题的。

网友B:
楼主看看包含的文件是不是都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看看包含的文件是不是都对的?

lnk_msp430g2553.cmd这个文件吗?CCS上给出的吧。。初用CCS。。。不懂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lnk_msp430g2553.cmd这个文件吗?CCS上给出的吧。。初用CCS。。。不懂啊

ccs5.4默认设置就这样。

网友B:
引用 楼主:
lnk_msp430g2553.cmd这个文件吗?CCS上给出的吧。。初用CCS。。。不懂啊

你设置头文件的路径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设置头文件的路径了么?

我直接用的内置的例子也是这样。头文件应该是默认路径吧。只是.cmd这个文件里的一些服务程序出现警告。。编译不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直接用的内置的例子也是这样。头文件应该是默认路径吧。只是.cmd这个文件里的一些服务程序出现警告。。 ...

你可以把程序粘贴上来试试的。

网友B:
引用了一个程序试了试。

网友B:
没有出现问题的。

网友B:
你可以看看你的头文件是g2553的么

网友B:
看看对应的变量是跟cmd函数是否一致呢?

网友B:
我安装的版本是5.2的版本。

网友A:
问题解决了,要及时结贴哦~~
结贴方法:https://bbs.21ic.com/icview-442857-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安装的版本是5.2的版本。

谢谢你给的TEST程序。编译后仍然有警告,屏蔽掉后还是出现调试初始化错误,不能调试下载啊。我在官网下的安装程序,然后在线下载安装的。不知道是不是我电脑上缺少某些东西,还是和IAR不兼容(我想应该不会吧)。已经用IAR写了一些程序了。。。我还是用IAR吧。与CCS无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题解决了,要及时结贴哦~~
结贴方法:https://bbs.21ic.com/icview-442857-1-1.html ...

哈哈。。版主开始催我结贴了;P
暂时不折腾CCS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哈哈。。版主开始催我结贴了
暂时不折腾CCS了

:lol
:handshake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版主。。分数未分配完或分数分配存在错误。。
我智商捉急了。。
就10分。。分俩人还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给的TEST程序。编译后仍然有警告,屏蔽掉后还是出现调试初始化错误,不能调试下载啊。我在官网下的 ...

你换用低版本的 5.2 就可以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哈哈。。版主开始催我结贴了
暂时不折腾CCS了

斑竹说的是解决之后要结贴的。

网友B:
建议楼主再研究研究,毕竟是ccs是开发ti产品的好东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楼主再研究研究,毕竟是ccs是开发ti产品的好东西的。

去青岛了两天刚回来
青岛大学的老师联合TI开发了一个launch pad G2口袋实验板,功能挺多的说。
看到你的热心回复还是很感动的。
关于警告问题,我想是CCS的升级。编译器 CCS V5.1用的TI v4.0.0   而CCS V5.4用的TI v4.1.5
贴两张图:

这是CCS V5.1创建工程后生成的.cmd文件

这是CCS V5.4创建工程后生成的.cmd文件
应该说5.4的可读性更好了。
关于这些警告,不知道TI官方会怎么解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楼主再研究研究,毕竟是ccs是开发ti产品的好东西的。

用CCS V5.4编写了一个AD转换程序,编译后只要是没用到中断服务函数的中断向量都会有警告提示。

网友C(2014-11-07):
我跟你的问题一模一样,同是5.4,准备换个5.1,试试

网友D(2015-03-15):
同为ccs里面的例程编不过,警告都和楼主一模一样:'(求楼主当初的解决方法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同为ccs里面的例程编不过,警告都和楼主一模一样求楼主当初的解决方法

看14楼

网友E:
这些都是警告性错误的,不过的确太多了的。

网友F:
直接把那个文件删了,再加一个进去,貌似以前是这样解决的

网友:
缺少头文件吧

网友G:
我估计是包含的文件包不正确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