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哪位大神能帮我把这个语言改成C语言,感激不尽!(高分)

楼主(2013-07-28):
/*
采码模块处理。
通过外部INT0下降沿中断,启动TIMER0定时采码。
*/
INT0ISR:
        PUSH        ACC
        PUSH        PSW
        CLR                TR0
        CPL                P10
        MOV                PSW,#__INT0_BANK
        MOV                R6,TL0
        MOV                R7,TH0
        MOV                TL0,#00H
        MOV                TH0,#00H
        SETB        TR0
        JB 标志寄存器_IRStart_En,INT0ISR_1
////////////////////////////////////////
;第一次下降沿触发启动采码
////////////////////////////////////////
        SETB        标志寄存器_IRStart_En
        MOV                RESCOUNT,#00H
;下次设置成上升沿触发INT0中断
    MOV         EINTCS0,#54H             ;INT0异步上升沿触发方式
        SETB         IT0                                        ;边沿触发方式
        LJMP        INT0ISR_ONE_END
////////////////////////////////////////
;保存定时器0的数据
////////////////////////////////////////
INT0ISR_1:
////////////////////////////////////////
;判断是第几个数据段电平,
;再确定触发方式(上升沿或下降沿)
////////////////////////////////////////
        MOV                A,RESCOUNT
        RRC                A
        JC           INT0ISR_2
;保存数据至R4、R5中.
        MOV                A,R6
        MOV                R4,A
        MOV                A,R7
        MOV                R5,A
        MOV         EINTCS0,#50H             ;INT0异步下降沿触发方式
        SETB         IT0                                        ;边沿触发方式
        MOV                A,RESCOUNT
        CJNE        A,#22,INT0ISR_3
;一帧数据接收完成,保存最后一位数据,采取半个周期
        CLR                标志寄存器_IRStart_En
        SETB        标志寄存器_IRResEnd_En
        JB                标志寄存器_IRRes_En,INT0ISR_31
        SETB        标志寄存器_IRRes_En
        SETB        标志寄存器_IRValid_En
INT0ISR_31:
        CLR                TR0
        MOV                TH0,#0D8H         ;定时10ms,溢出说明按键已释放。
        MOV                TL0,#0F0H
        SETB        TR0
        LJMP        INT0ISR_05
INT0ISR_3:
        LJMP        INT0ISR_END
////////////////////////////////////////
;状态数据位解码,判断是否满足
;数据位周期和占空比
////////////////////////////////////////
INT0ISR_2:
    MOV         EINTCS0,#54H             ;INT0异步上升沿触发方式
        SETB         IT0                                        ;边沿触发方式
//高电平和低电平相加组成1个状态周期T
        CLR                C
        MOV                A,R6
        ADD                A,R4
        MOV                R2,A
        MOV                A,R7
        ADDC        A,R5
        MOV                R3,A
        JC                INT0ISR_ERRO          ;数据超出周期T
INT0ISR_05:
//判断周期时间
        CLR                C
        MOV                A,#__DATAT0_TL          ;判断是否有超出上限值
        SUBB        A,R2
    MOV                A,#__DATAT0_TH
        SUBB        A,R3
        JC                INT0ISR_ERRO
        MOV                A,#__DATAT1_TL          ;判断是否有超出下限值
        SUBB        A,R2
       MOV                A,#__DATAT1_TH
        SUBB        A,R3
        JNC                INT0ISR_ERRO
//判断状态数据,是否为“0”
        CLR                C
        MOV                A,#__DATA00_L          ;判断是否有超出上限值
        SUBB        A,R4
       MOV                A,#__DATA00_H
        SUBB        A,R5
        JC                INT0ISR_04
        MOV                A,#__DATA01_L          ;判断是否有超出下限值
        SUBB        A,R4
       MOV                A,#__DATA01_H
        SUBB        A,R5
        JNC                INT0ISR_ERRO
        CLR                标志寄存器_IRData_En                                  ;得到状态“0”
        LJMP        INT0ISR_D0
//判断状态数据,是否为“1”
INT0ISR_04:
        CLR                C
        MOV                A,#__DATA10_L          ;判断是否有超出上限值
        SUBB           A,R4
    MOV                A,#__DATA10_H
        SUBB        A,R5
        JC                INT0ISR_ERRO
        MOV                A,#__DATA11_L          ;判断是否有超出下限值
        SUBB        A,R4
    MOV                A,#__DATA11_H
        SUBB        A,R5
        JNC                INT0ISR_ERRO
        SETB        标志寄存器_IRData_En                                  ;得到状态“1”
INT0ISR_D0:
        MOV                A,RESCOUNT
        CJNE        A,#01,INT0ISR_Code0
        JNB                标志寄存器_IRData_En,INT0ISR_ERRO
        LJMP        INT0ISR_SAVE
INT0ISR_Code0:
        CJNE        A,#03,INT0ISR_Code1
        JNB                标志寄存器_IRData_En,INT0ISR_ERRO
        LJMP        INT0ISR_SAVE
INT0ISR_Code1:
        CJNE        A,#05,INT0ISR_Code2
        JB                标志寄存器_IRData_En,INT0ISR_ERRO1
        LJMP        INT0ISR_SAVE
INT0ISR_Code2:
        CJNE        A,#22,INT0ISR_Code3                ;保存最后一个数据位(只判断高电平)
        LJMP        INT0ISR_SAVE
INT0ISR_Code3:
        MOV                A,RESCOUNT          ;判断完速的周期
        RRC                A
        JNC                INT0ISR_END
INT0ISR_SAVE:
        CLR                C
        MOV                A,RESCOUNT
        SUBB        A,#10
        JNC                INT0ISR_D_SAVE
        MOV                A,IRCode
        MOV                C,标志寄存器_IRData_En
        RLC                A
        MOV                IRCode,A
        LJMP        INT0ISR_END
INT0ISR_D_SAVE:
        MOV                A,IRData
        MOV                C,标志寄存器_IRData_En
        RLC                A
        MOV                IRData,A
        LJMP        INT0ISR_END
;解码错误,重新开始接收数据,计数值清“0”
INT0ISR_ERRO:
        MOV                RESCOUNT,#00H
        MOV                IRData,#00H
        MOV                IRCode,#00H
        SETB        标志寄存器_IRStart_En
        CLR                标志寄存器_IRResEnd_En
        LJMP        INT0ISR_ONE_END
;检测到引导码为“111”是,保留最后一个“1”
INT0ISR_ERRO1:
        MOV                RESCOUNT,#01H
        MOV                IRCode,#01H
;1个电平采集完成
INT0ISR_END:
        INC                RESCOUNT
INT0ISR_ONE_END:
    MOV         A,EINTCS0
    ANL         EINTCS0,#0FCH                                         ;EINTF0清零
    MOV         A,EINTCS0
    ANL         EINTCS0,#0FCH                                         ;EINTF0清零
        CPL                P10
        POP                PSW
        POP                ACC
        RETI
/*
关闭定时器0,准备下一次接收。
*/
TIMER0ISR:
        PUSH        PSW
        CLR                标志寄存器_IRStart_En
        CLR                标志寄存器_IRResEnd_En
        CLR                标志寄存器_IRRes_En
        CLR                TR0
        CLR                TF0
        POP                PSW
        RETI

网友A:
这是汇编啊!!!建议还是自己花点时间学习下汇编吧,搞硬件的要经常跟汇编打交道。

网友B:
汇编其实比C更容易学习!只是通用性不强!
打一份指令表,对照着慢慢看吧,一个小时就搞明白了!

网友C:
未必吧。用汇编要很熟悉,单片机的内核结构。
用C一般只需要,了解单片机的外围,知道如何配置就可以了。
最要命的时,单片机汇编是各种各样的。
而C基本一样,单片机的外置和功能,也大同小异。

只是单片机外围很熟悉的话,要学会一种单片机汇编还是很快的。

网友D:
语言只是工具,学精了都是一样的,就怕自以为精通了,那就不行罗!!

网友E:
这谁愿意给你整成C语言。自己写了。

网友F:
爱莫能助啊~

网友G:
这个不难,你的程序不完整,
程序中有好多#后面跟_INT0_BANK,和_DATA11_H等等
那是一些立即数,前面有EQU定义,你把源程序全部附上,只要时序不严格,可以用C51实现的
像,#__INT0_BANK,中
是个立即数寻址啊
既然你说外中断0进入才启动定时器T0,但是在中断前面的
       CLR                TR0
        MOV                R6,TL0
        MOV                R7,TH0
又是保存T0的东西,作用是什么?

网友H:
这应该是解码的程序

网友I:
我可以搞.不过呢,这个要化时间和精力的,你懂的

网友:
解码的程序 老师的作业么   没报酬没人做的 伸手 党 爱莫能助啊

网友J:
汇编有点困难,不好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