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用MAX913做的比较器,方波脉冲出来了,但是频率一直在50HZ

楼主(2013-07-28):
用MAX913做的比较器,方波脉冲出来了,但是频率一直在50HZ,不管怎么变啊!!用单电源做的,,输出输入各加了一个大电阻

楼主:
有没有人啊

楼主:
高手快来

网友A:
给个图看看再说啊!你输入的信号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个图看看再说啊!你输入的信号是什么?

输入正弦波,输出方波

楼主:
引用 楼主:
输入正弦波,输出方波

就是这样

网友B:
R1,R2 太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R1,R2 太大了

换啦。。频率还是50

网友C:
输入信号频率是多少?没变化的话当然方波频率不变。

网友D:
使用什么设备输出的信号?

网友A:
唉!搞了半天还是没说清楚输入信号是什么(频率、幅度),你要是输入端悬空,输出50hz方波也正常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唉!搞了半天还是没说清楚输入信号是什么(频率、幅度),你要是输入端悬空,输出50hz方波也正常啊。 ...

输入信号是3.3V,1MHZ的正弦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输入信号频率是多少?没变化的话当然方波频率不变。

1MHZ正弦波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使用什么设备输出的信号?

示波器啊

网友A:
把LE接低电平试试。

网友C:
LE拉低。
基极偏置电流最大有8uA,R1的1M电阻太大。

网友E:
可能是正负电压不对称,输出悬空相当于有一根天线,接收到工频信号,一种解决办法是在913比较器的正输入短提高电位,另外一种办法是正输入短对地接一个电阻也可以,使悬空的时候对地。

网友C:
我晕,没注意输出,max913是不是oc,输出最好接上拉。

网友E:
不用上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