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件名获取问题

楼主(2013-07-28):
如果我有一个字符串 string src;
然后这个src 是个目录,比如“c:\\abcd\abcd\abcd\me.txt”
我怎么获取这个me.txt呢

网友A:
两种方法:
size_t pos = src.rfind('\\');
src.substr(pos, src.size() - pos);

没有调试过

网友B:
LS的方法不错,可以试试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两种方法:
size_t pos = src.rfind('\\');
src.substr(pos, src.size() - pos);

方法应该可行。。。

网友D(2013-12-20):
试下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