链表问题

楼主(2013-07-28):
要求写一个结构体链表,比如一个list<student> LISTST
struct student
{
  int id;
  int number;
  int score;
  char sex;
  string address;
}stu;
怎么用C++写出一个个输出里面的元素啊,我不明白该把list做对象还是把struct做对象。

网友A:
重载 << 操作符
函数声明如下:
ostream& operator << (ostream& os, const student &object)
{
os << stu.id << endl;
os << stu.number << endl;
……  //把stu的成员都输出

return os;
}

然后
cout << *(LISTST.begin());

网友B:
你可以这样做:
在struct头文件中在结构体重增加一个operator<<()操作,再在同一文件中增加一个operator<<()调用类中的operator<<();

网友C:
struct student
{
  int id;
  int number;
  int score;
  char sex;
  string address;
  struct student *next;
}stu;

网友D:
2楼的方法应该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