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类型转换问题

楼主(2013-07-28):
#include <iostream>

int compare(const int* arg1,const int *arg2)
{
    *(int*)arg1=4;
    return *(const int*)arg1-*(int*)arg2;
}
int main(){
    int a=1;
    int b=2;
    compare(&a,&b);

}
上面代码运行后a=4.
*(int*)arg1=4;这里可以强制转的?那和const_cast<int*>有什么区别?

网友A:
int *)强转和const_cast<int *>是两回事
因为a是一个常量,不能对它进行改变,
使用const_cast可以返回一个指向非常量的指针指向a2,就可以通过该指针(或引用)对它进行任意改变。

网友B:
const就相当于windows头文件里泛滥的IN,OUT宏,只是个占位符而已。

网友C:
不建议这样做。。。

网友D:
引用 网友A:
int *)强转和const_cast是两回事
因为a是一个常量,不能对它进行改变,
使用const_cast可以返回一个指向非常 ...

解释的已经很清楚了

网友C:
要养成良好的编程习惯,不建议这样做

网友B:
又在纠结const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