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大家帮忙分析分析DAC0832这个模块的程序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3-07-28):
#include<reg52.h>
#include<stdio.h>
#include<intrins.h>
#include<main.h>
#define un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_Nop() _nop_()
#define DAT P0
uchar go;
sbit K1=P3^1;
sbit K2=P3^2;
sbit K3=P3^3;
sbie WR=P3^0;

//位定义
#define Lcd_Data P0
sbit RS=P2^0;
sbit RW=P2^1;
sbit E=P2^2;
sbit Busy=P0^7;

bit hold=0;
bit _Int=0;
bit k=0;
bit m=0;
bit fushu=0;
bit q=0;

uint DAdat;//存放送到DA的数据;
uint x;
unchar ADdat;//存放从ADC读出的数据
uchar vol;//存入输入电压
uchar keynum;
uchar kyreg;
uchar temp;//存放功能状态
uchar hh;
//定义数组
static code uchar Disp[]="0123456789-";
static code uchar Disp2[]="Error";
static code uchar Disp3[]="Vol is:";

//函数声明

uchar keyread(void);//读键函数
uchar keyread2(void);//读键函数2
uchar keyread3(void);//读键函数3
void reADC(void);//AD反馈读数函数
uchar cmp(uchar ADdat,uchar DAdat);//反馈比较函数
uchar lcdinit();//LCD初始化函数
void lcdcmd(uchar cmd);//LCD写控制字函数
void lcddata(uchar dat);//LCD写数据函数
void seDAC(uchar DAdata);//DAC送数函数
void delay(uchar t);
void extint(void);
void volchange();//输出电压自增自减函数

main()
{
  uint vol;
  uchar i,j,l=0,a=0,b=0,c=0;
  bit dian=0;
  bit o=0,p=0;//负数标志位,确认标志位
  delay(255);
   EA=1;
   EX0=1;
   PX0=1;
   IT0=1;
   pp;
   a=b=0;
   dian=0;
   o=p=0;
   x=0;
   P1=0;
   lcdinit();
   lcdcmd(0x80);
   for(j=0;j<7;j++)
    {
      lcddata(Disp3[j]);

     }
   seDAC(128);
   DAdat=128;
   lcddata('0');
   lcddata('0');
   lcddata('.');
   lcddata('V');
   while(1)
   {
     while(!k)
      {
        delay(200);
        i=keyread();
        if(!m)
         {
            lcdcmd(0x01);//清屏
            for(j=0;j<7;j++)
            lcddata(Disp3[j]);//Vol is:
            m=1;
           }
         else if(i==11){m=0;goto pp;}  //复位
         else if(i==12){temp=1;k=1;q=!q;hh=1;;}//存放功能状态temp
         else if(i==13){temp=2;k=1;q=!q;hh=1;;}
        }
     if(vol>150)
       {
        lcdcmd(0x01);//清屏
        delay(2);
        lcdcmd(0x80);
        for(i=0;i<16;i++)
          lcddata(Disp2[i]);//"Error"
       p=1;
       }
       if(!fushu&&!hh)//送入DAC的数字量
        {
           DAdat=256-256*vol/150;
           fushu=0;
           hh=0;
            }

        if((temp==0)&&(!p))
           seDAC(DAdat);//DAC送数函数
        else if(temp==1)
            {
              volchange();
              seDAC(DAdat);
              keyread2();
              temp=0;
             }
        else if(temp==2)
            {
             volchange();
             seDAC(DAdat);
             keyread3();
             temp=0;
             }
        p=0;
        k=0;

    }

}

void volchange()
{
   uchar i,a,b,c,y,z;
   if(temp==1&&(DAdat<511))
     {
        if(q)
          {
            if(z==9)
            {
               DAdat+=3;z=0;//进位
            }
            else DAdat+=2;
          }
          else DAdat+=3;
        z++;
        if(DAdat>=129)
          {
            x=x+1;
            lcdcmd(0x01);
            for(i=0;i<7;i++)
                lcddata(Disp3[i]);
            c=x/100;
            a=x%100/10;
            b=x%10;
            lcdcmd(0x01);
            for(i=0;i<7;i++)
                 lcddata(Disp3[i]);//电压显示
             lcddata(Disp[c]);
             lcddata(Disp[a]);
             lcddata('.');
             lcddata(Disp[b]);
             lcddata('V');
          }
        }
       else if(temp==2&&(DAdat>1))
        {
              if(q)
                {
                 if(y==9)
                  {
                    DAdat-=3;y=0;//借位
                   }
                 else DAdat-=2;
                      }
              else DAdat-=3;
              y++;
              if(DAdat>127)
                {
                 c=x/100;
                 a=x%100/10;
                 b=x%10;
                    lcdcmd(0x01);
                 for(i=0;i<7;i++)
                   lcddata(Disp3[i]);//电压显示
                 lcddata(Disp[c]);
                 lcddata(Disp[a]);
                 lcddata('.');
                 lcddata(Disp[b]);
                 lcddata('V');
                }
            }
    hh=0;

}

void seDAC(uchar DAdat)//DAC送数
{
   WR=1;
   _Nop();_Nop();
   DAT=DAdat;
   WR=0;
   _Nop();_Nop();
   WR=1;
}

ucahr keyread()
{
  uchar kysta=1;//按键标志,kysta=1无按键
  while(kysta)//锁P3口低三位
  {
    P3=0x0e;//00001110
    kyreg=P3;
    if(kyreg!=0x0e)
     {
        delay(20);
        kyreg=P3;
        if(keyreg!=0x0e)
          {
            if(kyreg==0x0c) return 11;//按第一个键00001100
            if(kyreg==0x0a) return 12;//按第二个键00001010
            if(kyreg==0x06) return 13;//按第三个键00000110
           }
     }
    while(kyreg!=0x0e)//键复位
     {
        P3=0x0e;
        kyreg=P3;
     }
  }
}

uchar keyread2()
{
  if(K2==0)//KEY2键实现数据增加
    {
        WR=1;
        delay(50);
        WR=0;
        if(K2==0)//第二个键按下
          delay(50);
         P1=go;
         go++;
         while(!K2);
      }
}

uchar keyread3()
{
   if(K3==0)//KEY3键实现数据减少
     {
        WR=1;
        delay(50);
        WR=0;
        if(K3==0)//第三个键按下
          delay(50);
         P1=go;
         go--;//p1口数值减1
         while(!K3);

     }
}

void delay(uchar t)
{
  uchar i=100;
  while(t--)
    {while(i--);}
}

void lcdcmd(uchar cmd)//写控制字函数
{
  RS=0;
  RW=0;
  DAT=cmd;
  E=1;
  _Nop();_Nop();
  E=0;
  delay(2);
}

void lcddata(uchar dat)//写数据函数
{
   RS=1;
   RW=0;
   DAT=dat;
   _Nop();
    E=1;
    _Nop();_Nop();
    E=0;
    delay(2);
}

void lcdinit()//显示初始化
{
  lcdcmd(0x38);
  delay(2);
  lcdcmd(0x38);
  delay(2);
  lcdcmd(0x38);
  delay(2);

  lcdcmd(0x01);
  lcdcmd(0x06);
  lcdcmd(0x0c);

}

void reADC()interrupt 2 using 1
{
  uchar result;
  bit state;
  DAT=0xff;
  _Nop();_Nop();
  if(ADdat>=DAdat)//输出大于显示
   {
        result=ADdat-DAdat;
        state=0;
   }
   else
   {
        result=DAdat-ADdat;
        state=1;
   }
  if(result>=2)
   {
        result/=2;
        if(state) result=DAdat-result;
        else      result=DAdat+result;
   }
   else result=DAdat;
   _Int=1;
}

uchar cmp(uchar x,uchar y)
{
  ucahr result;
  bit state;
  if(x>=y)
   {
        result=x-y;
        state=0;
   }
   else
   {
        result=y-x;
        state=1;
   }
   if(result>=2)
   {
        result/=2;
        if(state) result=y-result;
        else      result=y+result;
   }
   else result=y;
   return(result);

}

网友A:
帮你顶一个   看看别人的意见吧

网友B:
不是很懂这一块   楼主   帮你顶一个   看看别人的意见

网友C:
搞这么长的程序.
就是采样, LCD 显示之类的工作.
不知道楼主想问什么?

网友B:
帮楼主顶一个   太长了   代码

网友D:
测可控电源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