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TAG仿真时提示外部电压太低怎么破

楼主(2013-07-28):
(无正文)

网友A:
你用的什么型号的仿真器?

网友B:
你外面板子电压是不是真的太低了啊

楼主(2013-10-16):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什么型号的仿真器?

USB-FET430UIF,后面发现问题了,板子电源芯片有问题,换了一个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外面板子电压是不是真的太低了啊

嗯,换了一个电源芯片就好了

网友C:
看下硬件连接的问题吧,主要是你的下载仿真器的电源接口的检查下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