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压反馈放大器与电流反馈放大器的区别?

楼主(2013-07-28):
本人初学者,请教一下大家电压反馈运算放大器与电流反馈运算放大器是怎么回事,怎么运放还分电压反馈和电流反馈?运放的反馈不是根据外围电路确定的吗,谢谢了。

网友:
电流反馈运放是不是用差动放大结构的另外一种放大电路。

网友A:
电压反馈放大器受基本增益带宽积的限制,随增益增大,带宽减小;
电流反馈放大器不受基本增益带宽积的限制,随着信号幅度的增加,带宽的损失非常小。

网友B:
判断条件很简单.
假设输出短路, 反馈依然存在的, 是电流反馈
假设输出开路, 反馈依然存在的, 是电压反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判断条件很简单.
假设输出短路, 反馈依然存在的, 是电流反馈
假设输出开路, 反馈依然存在的, 是电压反馈 ...

人家说的是CFA,两回事。。。

网友B:
哦, 是我没有准确把握楼主的主题内容呀?

电流反馈运算放大器,是与电压反馈运算放大器结构和特性都很不相同的运算放大器。你在4楼所说,是电压反馈运放施加了电流反馈。百度一下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