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求用MAX913的波形转换电路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3-07-28):
电路实际很简单,这里的关键是你正弦波的参考点电压,把比较器的参考电压设置在正弦波的参考点上才能得出方波来。
MAX913可不便宜,可以看下SGM8743,基本电路形式如下,这里用分压电阻就是为了设置参考电压点在正弦波的参考点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路实际很简单,这里的关键是你正弦波的参考点电压,把比较器的参考电压设置在正弦波的参考点上才能得出方 ...

我只有MAX913的芯片

网友A:
这两款芯片是同一个级别的反应速度,LZ要先确定下你正弦波的参考点电压,然后选择合适的R1/R2,使分压电阻出来的电压等于那个参考电压。对了,这里要注意供电脚要加0.1uF的退偶电容,分压电阻取几十K的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两款芯片是同一个级别的反应速度,LZ要先确定下你正弦波的参考点电压,然后选择合适的R1/R2,使分压电阻 ...

好的。。给V+和哪里加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