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2C] 【在线跪等!!!】I2C死锁问题

楼主(2013-07-28):
【实现方式】主控有两个I2C控制器,I2C0,I2C1,I2C0 作为master 发送,I2C1作为slave 接收,做一个I2C通信实验;
【问题描述】I2C0发完地址,I2C1可以产生地址匹配中断,但是示波器上看 SCL只有8个时钟,之后SCL 和SDA都被拉低,按复位键后,SDA恢复高电平,SCL 还是低电平,
哪位高手赐教下

网友A:
建议关闭中断,降低速度,如果还是一样,基本就是协议不对,ACK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关闭中断,降低速度,如果还是一样,基本就是协议不对,ACK没有。

找到了是控制器的问题,控制器进入中断后会拉低SDA,有个释放SDA的操作没做

网友B(2013-12-17):
受教了,但是为什么I2C标签里这么少啊,想学点东西都看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