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画PCB捧友们 喜欢用英制还是公制

楼主(2013-07-28):
各位捧友,各位伙计,各位layouter, PCB设计时喜欢用什么单位?
在下用公制单位,还配备了一个计算器和一把直尺,这样打天下还不成问题。

网友A:
外型尺寸及周边器件位置用公制,线宽,封装,焊盘用英制mill , 方便些.焊盘孔径与直插器件相关的,用公制,相信你手里的卡尺是公制的.哈哈

网友B:
我喜欢公制

网友A:
当线条细,密时,得按板厂能接受的工艺来布线,一般板厂告知的是最小间距,线宽5mill,你转成公制是0.127mm,哈哈,你敢用0.1mm吗?粗线没问题.

网友C:
嗯 T叔说的有道理 得考虑PCB厂家的要求 毕竟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lol

网友D:
还是建议用英制的,混合有时候会出问题的。而且有部分软件不完全支持公制。
到于T叔所说的,好像与公制英制没太多直接关系,他要求线宽5MIL,我用0.13或0.15就好了,倒是也有不少厂家给的要求也是公制的。
其实在关键的场合,我们都知道,线粗了和线细了一样都工作不了。

网友E:
我是来回换

网友F:
pcb外形尺寸用公制,其他一般用英制,跟结构相关的焊盘什么的用公制多一些

网友G:
公制好用

网友H:
哈哈,误差大的用mm,误差小的用mil

网友I:
一般跟结构相关的用公制,其他都是英制。

网友J:
习惯用公制的

网友K:
基本上是用公制的

网友L:
喜欢用公制,反对西方的科技霸语权,西方人整天嚷嚷着世界要实现计量单位世界化,可是最后他们自己却还在用英制。MLGB

网友M:
如果比较精确的就用公制吧,其实英制的该淘汰了,还拿来说事。
现在的芯片已经到了0.4mm 的间距,焊盘0.22mm直径,打了过孔的盘也是0.22mm,剩下0.18mm,走0.06的线宽间距最合适了,如果用mil怎么搞?

网友N:
引用 网友H:
哈哈,误差大的用mm,误差小的用mil

胡说八道,误差大小在于人的作为

网友:
涉及到边框外形尺寸,插接件显示器件按钮开关等,必用公制。
放置元件,布线时候则随时切换公制英制,哪个方便用哪个。
早期用的元件英制偏多,现在的元件公制的越来越多。比如引脚间距0.4mm,0.5mm,0.65mm等。原来的大元件引脚间距则是50mil,100mil,200mil,,,

网友O:
引用 网友A:
外型尺寸及周边器件位置用公制,线宽,封装,焊盘用英制mill , 方便些.焊盘孔径与直插器件相关的,用公制,相信 ...

顶顶

网友P:
公制
国产的IC规格书有些只标公制的,还是用公制习惯。

网友Q:
公制正在逐渐取代历史遗留的英制问题,大势所趋。
14世纪时,英皇爱德华二世规定:从大麦穗中间选择三粒最大的麦粒并依次排成一行的长度就是一英寸。
公制要严谨得多,将化学元素“氪86”在真空中发射出的橙黄色光波乘上1650763.73后的积定为一米。

网友F:
其实,其实没必要纠结什么公制英制,更没必要上纲上线说什么霸权,哪个单位是整数就用哪个单位
引脚1.27mm的间距用50mil好算还是1.27mm好算?同样的,0.5mm的引脚间距,用0.5mm好算还是19.68503937007874015748031496063mil好算?
如果是跟结构相关的,没那个结构工程师会设计出1mil的整数倍这种奇葩尺寸。

网友R:
还是常用英制的

网友S:
走线英制,封装公制!

网友T:
元器件方面的都是英制,板级的是公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