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定时器同步

楼主(2013-07-28):
ST固件库中的例程中是用TIM2同步触发TIM3和TIM4的  可我用TIM3无法触发TIM2和TIM4 不知道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A(2013-10-22):
TIM2的TRGO事件作为TIM3的预分频器,触发TIM3,然后TIM3的TRGO事件作为TIM4的预分频器触发TIM4计数,楼主是不是弄反了

网友B(2014-03-06):
我也是遇到了相同问题,哪位朋友可以指导下?

网友C(2015-10-16):
同步触发不是预分频

网友D(2016-03-30):
请教楼主,两个定时器怎么同步触发,需要怎么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