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无刷电机控制IC型号推荐

楼主(2013-07-28):
小弟想搭一个无刷电机的驱动,求助各位寻找一个用于换向的IC,要求是能根据输入指令产生六个MOS管的开关信号,输入指令为双向模拟电压(有正有负),正电压顺/逆时针,负电压逆/顺时针旋转,能采集三路霍尔信号,IC供电能用+12V的,谢谢各位的帮助!

网友A:
可以用STM8和STM32。我这里有现成的方案。STM8S903K3T6成本低,好用。

网友B:
TM2202,我这里有现成的方案。STM8S903K3T6成本低,好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STM8和STM32。我这里有现成的方案。STM8S903K3T6成本低,好用。

有开发板及demo程序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10.1.w4004-3048252708.2.ekWW1Z&id=10481492896

很成熟的方案 ...

ok,我觉得店主能建个兴趣群,大家不断进步的话,这个开发板好卖。。。。

网友D:
现在这种方案比较多的,但弦波方案就比较少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