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STM32驱动TFT液晶碰到的问题

楼主(2013-07-28):
刚买了一块TFT液晶,用STM32对其进行驱动,对其画点出现问题:

个点正常:LCD_DrawPoint(100,100);

连续画多个点就不行
        LCD_DrawPoint(100,100);
        LCD_DrawPoint(200,200);
这时,只会显示第一个点。

画一片区域正常:LCD_Fill(50,50,100,100,POINT_COLOR);
其中
void LCD_Fill(u16 xsta,u16 ysta,u16 xend,u16 yend,u16 color){
        u16 i,j;
        LCD_SetAddress(xsta,ysta,xend,yend);  //设定区域
        for(i=ysta;i<=yend;i++)
        {
                for(j=xsta;j<=xend;j++)LCD_WR_DATA(color);
        }
}

也就是不能不连续的点,求大神给点解决问题的提示。

网友A:
写的时候有没有“判忙”?就是确定液晶的CPU是空闲的时候写的才有效。或者加个延迟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写的时候有没有“判忙”?就是确定液晶的CPU是空闲的时候写的才有效。或者加个延迟也可以。 ...

加了延时,还是没用,怎么判忙呢?

网友A:
有的液晶会有一个BUSY的管脚,此脚电平表明CPU是否处于空闲状态。
也有的是返回特定的指令来表明CPU的状态,仔细看下说明。

网友B:
来个完整程序吧,fsmc还是io口?

网友C:
是不是控制命令有要求呢。写完一个数据后,要重新给写控制命令呢,这种情况有没有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来个完整程序吧,fsmc还是io口?

好的,我把整个工程文件贴上(用的是IO,F3没有FSMC):

我的开发板是:stm32F3_discovery  (芯片 stm32F303VC)
液晶型号: S95417-AAA   液晶驱动芯片:S6D1121(这个感觉用的人比较少)我是这里买的: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17728895360

代码:

S6D1121数据手册:

网友D:
应该不是忙的问题,你能在设定的x,y点画出来的话,那应该是另外寄存器的配置有问题,你仔细看一下你的寄存器配置,比如画完一个点,AC是否+1,已经你的整个刷屏的区域设置等等。

网友D:
你也可以刷一下整个屏幕试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控制命令有要求呢。写完一个数据后,要重新给写控制命令呢,这种情况有没有可能 ...

每次画点应该已经定位了,看我的画点函数:
void LCD_DrawPoint(u16 x,u16 y)
{
        LCD_SetAddress(x,y,x,y);  //LCD_SetAddress是定位一个区域,这个定位一个点,所以是(x,y,x,y)
        LCD_WR_DATA(POINT_COLOR);
}

void LCD_SetAddress(uint x1, uint y1, uint x2, uint y2)  //定位(x1,y1)为起点,(x2,y2)为终点的区域
{
    LCD_WriteCmdWithData(0x46, (x2<<8)|x1);   //S6D1121定位横坐标区域是通过一个命令的,详见数据手册的指令描述的R46H(P151页)
    LCD_WriteCmdWithData(0x47, y2); //设定Y2
    LCD_WriteCmdWithData(0x48, y1);  //设定y1
    LCD_WriteCmdWithData(0x20, x1);  //设定RAM开始写的地址(x1, y1)
    LCD_WriteCmdWithData(0x21, y1);
    LCD_WriteCmd(0x22); //设定好寄存器开始写
}

所以每次画点都会定位,现在感觉就是每次只有第一次定位有用,
比如说先画一个点,它会定位准确,并画出点来。可后面再画一个点(或者一片区域)时就都不行,但其实画第二个点时,也会调用定位的函数呀。

再比如说先画一片区域,也能正常,但后面再加画点(或其他区域)就又没用了。

求指点呀。。。。。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也可以刷一下整个屏幕试下看。

刷屏正常,只要是连续的一片都可以,就是不能分开画

网友D:
你每次画点有没有设置当前x,y的地址,这个寄存器。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每次画点有没有设置当前x,y的地址,这个寄存器。

都有设的,就在画点函数里设的:
void LCD_DrawPoint(u16 x,u16 y)
{
        LCD_SetAddress(x,y,x,y);//ÉèÖùâ±êλÖÃ
        LCD_WR_DATA(POINT_COLOR);
}

网友E:
一一对比别人写的例程就很快发现问题的!!

网友B:
我也用过这个屏。给你我的驱动程序,试一下,16位的,基于stm32f103rc,3.4的库,没用fsmc

网友B:
引用 楼主:
都有设的,就在画点函数里设的:
void LCD_DrawPoint(u16 x,u16 y)
{

试试不要每次都设置,设一个大的区域,在里面画几个点,如果成功,就说明是你的XY方向搞错了或者点位置不对之类的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回了趟家,不方便上网,所以现在才结贴。顺便说一下我的程序的问题:
void LCD_WriteCmd(uchar cmd
{
  LCD_CS_L; //加入这个OK,
  LCD_RS_L;//RS:0 读写命令
  LCD_WriteBus(cmd);
LCD_CS_H;//加入这个OK,
}
在每次写命令时,先将CS拉低,之后再拉高,可以正常显示。

谢谢大家之前的回答。。。。

网友F:
问题解决了就好  楼主  很不错   先谢谢了

网友G(2013-09-18):
很不错的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