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28335在烧入的时候为什么只有Erase Sector A-H的flash

楼主(2013-07-28):
(无正文)

网友A:
16*256和Erase Sector A-H有关系吗   你理解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6*256和Erase Sector A-H有关系吗   你理解错了

请问一下,dsp能不能强制把代码烧在指定的分区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一下,dsp能不能强制把代码烧在指定的分区

可以的 啊   这就是CMD文件的作用   你可以好好研究一下

楼主:
还是keil比较方便 设置里面就可以把代码烧到指定的分区,因为要做iap实验,所以需要这方面的知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是keil比较方便 设置里面就可以把代码烧到指定的分区,因为要做iap实验,所以需要这方面的知识 ...

各有各的好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