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分配效率问题

楼主(2013-07-28):
经常在方法内声明
char str[100] = {0};
sprintf(str,"%d",val);
关于这个长度100,在保证长度足够的情况下,声明为2的幂数,内存分配效率是否更高些呢?

网友A:
局变量/局部变量内存分配都不需要耗费时间,事实上不需要CPU做什么工作,也就不存在效率问题
除非动态内存分配,但也只需要修改内存链表的表头,耗时极其有限

对于内存,只有读写访问的效率问题

网友B:
不是动态分配,编译时候就在自己的数据段里面已经搞定。,何来效率区分?

网友C:
2的幂数?怎样理解?请教楼主,我不是很理解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