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合并问题

楼主(2013-07-28):
描述一下我的两个程序:

一个是writedb.exe是把一个网站上面的数据写到数据库中的
我在处理的时候,是有这么一个tmp.db的,writedb.exe是隔5分钟才执行一次,但是他每次重新执行的时候,都会删掉tmp.db,重新获取网页的数据,在写到tmp.db中

一个search.exe是检索数据库中的数据,从tmp.db中检索

问题来了:我想要把这两个程序,合并到一个test.exe中,似乎是用多线程,也会出现很大的问题,比如刚好writedb.exe的逻辑正在执行,把tmp.db删掉了,当前没有tmp.db,导致search.exe会失败;而且我觉得间隔5分钟,这样的事件发生的概率会很大!

问一个各位!这个要怎么处理一下?才能合并到一起?

网友A:
在检索程序中以读写方式打开文件,不要以只读方式打开文件。这样做时,可以在tmp文件在被读写时无法被删除,这时候设一个小技巧循环一下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了。

网友B:
要完成楼主的想法,必须在原来的exe添加相应的同步代码,不改动原来的exe做不到。
或者原先的exe本来就具有同步的接口。

网友C:
写个包装exe,里面调用这2个exe.用Createprocess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在检索程序中以读写方式打开文件,不要以只读方式打开文件。这样做时,可以在tmp文件在被读写时无法被删除 ...

可以试试这个方法,应该可行

网友E:
需要在原来的exe添加相应的同步代码

网友F:
我也没整过这个的,跟大家学习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