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电流采样电路运放选取问题

楼主(2013-07-28):
如题:
  我在做电流采样电路是选用了3个片子,LM148J、LM248、LM224,发现以下问题不知是什么原因?这三个片子那个参数对结果产生了影响?

   LM148J  可以正常运行

   LM248  断开负载,电流采样信号应该为0,但是经过LM248后信号与控制信号基本一致(断开负载是应该显示0A,但是由于这个原因显示值与设置值一致)

   LM224  断开负载显示为0,小负载调节正常,更换大负载后电流最大输出,不受控制

网友A:
主要还是运放的特点   个人的理解

网友A:
可能是不同的运放   之间的参数不一样   造成的  楼主

网友B:
运放的特性肯定有关.
但跟你的系统和电路也有关系.

网友C:
这个我还是没法一下的就帮你判断好的,不过我先下去做些功课的啦

网友D:
添加附件,附上图

楼主:
谢谢各位,已经解决了。。。是供电电源问题
这三个运放实际上参数都差不多,LM224性能稍差可以理解,但是LM248和LM148j参数基本一致,所以一直不理解为什么会有差别,所以原以为是哪个细微的参数没有理解导致

网友E:
没有玩过   不是很了解   这一块   楼主   帮你顶一个   看看别人的意见   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没有玩过   不是很了解   这一块   楼主   帮你顶一个   看看别人的意见   行吗  ...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