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第一次画PCB,欢迎来拍砖

楼主(2013-07-28):
PCB, pc, AC

新手第一次画PCB,希望大家来指正下存在的问题。。。。。。

网友A:
布局太宽,感觉应该还可以减少1/3的样子。。。。

楼主:
因为要用LCD1602来做显示,所以就用了这个尺寸。。。。。。。。。不然是可以改小点

网友B:
第一次还是不错了

网友C:
有些地方,铺铜露出的尖尖 你可以调整下走线,消除掉这个尖尖

网友D:
谁信你第一次画  一看就不是菜鸟

网友E:
不错啊,继续努力!!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些地方,铺铜露出的尖尖 你可以调整下走线,消除掉这个尖尖

嗯,好的先谢谢啦,等我再改改。。。。。。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谁信你第一次画  一看就不是菜鸟

这真的是我第一次画,都是上网睇教程查资料后画的。。。。。。

网友F:
底面覆铜不完整。。。

网友G:
你好求教 PCB的坐标原点如何移动呀?

网友H:
新手请教楼主两层的双面元件板怎么画啊,有没有视频教程看看,如有请发weiwei414@foxmail.com
谢谢!

网友I:
干嘛要双面布局啊
敷铜区域是不是可以放一些导通孔
死铜是不是可以去掉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好求教 PCB的坐标原点如何移动呀?

在编辑-原点-设置。然后就可以移动到想要的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F:
底面覆铜不完整。。。
我是用软件自动覆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干嘛要双面布局啊
敷铜区域是不是可以放一些导通孔
死铜是不是可以去掉

因为按钮这些元件放在底层放便操作,敷铜区域加过孔是可以,加上死铜我觉得比较好看。。。。。。

楼主:
引用 网友H:
新手请教楼主两层的双面元件板怎么画啊,有没有视频教程看看,如有请发
谢谢! ...

我是看郭天祥和杜洋老师的视频的,郭天祥的视频网上有。。。。。。。。

网友J:
铺铜的安全间距可以设大点

网友G:
引用 楼主:
在编辑-原点-设置。然后就可以移动到想要的位置。。。。。。。

谢谢。

网友K:
第一次画得已经很不错了,不过看上去,底层完全可以不用布元件

网友L:
图中的三个白圈那里,建议不要这样出线。沿着引脚的方向出现。

网友M:
你用什么软件画的 可以这样显示?

网友N:
有些线绕的多了点,尽量短

楼主:
引用 网友M:
你用什么软件画的 可以这样显示?

AD9,按Shift+s就可以显示单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L:
图中的三个白圈那里,建议不要这样出线。沿着引脚的方向出现。

好的,谢谢你的意见,我修改下。。。。

网友O:
走线尽量不从焊盘角连接,板面充足尽量不要主芯片先打孔,R14到芯片间的线宽带不一(过孔两边)

楼主:
引用 网友O:
走线尽量不从焊盘角连接,板面充足尽量不要主芯片先打孔,R14到芯片间的线宽带不一(过孔两边) ...

芯片焊盘小啊,所以改小导线,不然连线盖焊盘而且间距会就小。。。。。。。

网友O:
总的还是不错的,加油

网友H:
引用 楼主:
我是看郭天祥和杜洋老师的视频的,郭天祥的视频网上有。。。。。。。。 ...

求杜洋老师视频共享:)

网友P:
慢慢开始用candence了,还是很怀念DXP的

网友Q:
第一次画,必须给予表扬!

网友R:
同意楼上观点,
比我第一次画的好多了。

网友S:
没有我第一次画的复杂,但是走线比我好,顶了~

网友T:
嗯!画得还不错。你可以毕业了。

网友U:
如果是第一次画的话已经非常不错哦

网友V:
引用 网友G:
你好求教 PCB的坐标原点如何移动呀?

你可以在EDIT里面的ORIGN里面设定啊。。。

网友W(2014-01-14):
话说第一次画的板子,自己都不忍直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