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a运行起来了,linux ping电脑没问题。为什么html网页打不开呢

楼主(2013-07-28):
如题  :BOA已经运行了,但是在电脑上输入linux的IP地址时,显示空白的网页。

网友A:
先用本机测试一下是否可以,如果也不行就不是网络问题了

网友B:
从打印来看boa没有问题。
应该是你的网页部分没处理好。

网友C(2015-11-10):
楼主的问题解决了吗?我也碰到了同样的问题,拜托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