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做了一个二阶有源滤波器

楼主(2013-07-28):
刚做了一个二阶有源滤波器,想问一下为什么单纯给运放供电而不给输入信号,输出会有峰峰值为1.3V左右的像正弦波一样的信号?

网友A:
输入端浮空会引起振荡

网友B:
是50hz的正弦么?

网友C:
“单纯给运放供电而不给输入信号”

输入端Vin是悬空还是接地?这很重要。
输入端Vin悬空,运放同相输入端连直流通路都没有,这样是无法工作的,运放输出可能漂到正电源或者负电源。同时输入端Vin阻抗很高,很容易受工频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入端浮空会引起振荡

我输入端接入1KHZ,峰峰值为5V的正弦信号还是有那么大的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50hz的正弦么?

不是50HZ,是3MHZ左右的信号,不是标准的正弦波,我还想说的是,那个11.25K欧的电阻我用两个电阻串起来的不知道会不会有影响,还有运放供电端需不需要接一个104pf的耦合电容到地。电路设计经验太少,还请指导一下哈:)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是50HZ,是3MHZ左右的信号,不是标准的正弦波,我还想说的是,那个11.25K欧的电阻我用两个电阻串起来的 ...

“运放供电端需不需要接一个104pf的耦合电容到地”
绝对需要,正负电源都要。
不能称之为耦合电容,应该称为去耦合电容。
该二电容到运放的距离越近越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运放供电端需不需要接一个104pf的耦合电容到地”
绝对需要,正负电源都要。
不能称之为耦合电容,应该 ...

还有一些问题请教一下,看其他电路,通常正负电源端要接两个电容,一个极性电容,一个非极性电容,这两个电容一个是去耦电容,那么另一个极性电容也就是电解电容做什么用的?还有一个是关于上面巴特沃斯滤波器的问题,上面截止频率是10kHZ,是不是意味着3dB带宽为10kHZ,在10KHZ这一点,信号会衰减到原来的0.707倍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还有一些问题请教一下,看其他电路,通常正负电源端要接两个电容,一个极性电容,一个非极性电容,这两个 ...

两个电容起同样作用,容量较小的无极性电容用于较高频率去耦,容量较大的电解电容用于较低频率去耦。
通常电解电容可以几个芯片合用一个,允许距离芯片稍远一点。
截止频率上,依定义是衰减3db,即电压为0.707倍。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两个电容起同样作用,容量较小的无极性电容用于较高频率去耦,容量较大的电解电容用于较低频率去耦。
通 ...

谢谢!根据刚才提到的,我再重新焊一个电路试试看:handshake

网友D:
其实以现在的电路,104的电容不推荐,可考虑用103或102,现在的器件开关速度太快,104有点吃不开了。

网友E:
鉴定:二阶巴特沃斯低通滤波器。带内增益为1.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其实以现在的电路,104的电容不推荐,可考虑用103或102,现在的器件开关速度太快,104有点吃不开了。 ...

矮油,可是从没听说过,这个能否详细解释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