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28335是不是比2812有优势

楼主(2013-07-28):
采用F2812外加AD转换电路和F28335外加AD转换电路相比,哪个的精度更高,速度更快?还有一个就是这两个芯片做互相关运算的话,F28335是不是比2812有优势,谢谢!

网友A:
做运算的话就不用说了  肯定是28335强多了  28335属于浮点运算   有浮点运算器
关于ADC  2812的12位可以达到10位吧   加上算法处理   或许更高
28335应该比2812的ADC精度更高了   还是选用28335吧
虽然说2812未来两年不会停产

网友B:
F2812的ADC转换精度较差的主要原因是存在增益误差和失调误差,要提高转换精度就必须对两种误差进行补偿

网友C:
选28335,这个产品据说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