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关于STM8L101外部中断换醒的问题

楼主(2013-07-28):
请问一下香主,STM8L101这款IC在外部中断换醒时的问题:

同时使能PA2,PA3, PB1作为外部中断源输入,只有PA3和PB1能够将单片机从HALT 模式中换醒,PA2能够进入中断服务程序 ,却不能换醒MCU
请帮忙分析一下是什么原因呢?

PA_CR2 =0x0c; //enable PA2,3 as extern interrupt input
PB_CR2 |=0x02; //enable PB1 as extern interrupt input

EXTI_CR1 = 0x58; //setup PA2,PA3 as Rising edge interrupt; PB1 as Falling edge interrupt

ENTERSLEEP_HALT_MODE();  //enter "halt"mode

EXTI_CR1 &=~ 0x50;
PA_CR2 &=~0x0C; //disable PA2,3  extern interrupt input
PA_DDR &= ~0x0C;

PB_CR2 &=~0x02; //disable Pb1 extern interrupt input
PB_DDR &= ~0x02;

楼主:
@far @interrupt void PB1_INT_IRQHandler(void)
{

        if((EXTI_SR1&0x02)==0x02)
                EXTI_SR1 |=0x2;

}

@far @interrupt void PA2_INT_IRQHandler(void)
{

        DISABLE_GLOBLE_INT();
        if((EXTI_SR1&0x04)==0x04)
                EXTI_SR1 |=0x04;

        ENABLE_GLOBLE_INT();

}

@far @interrupt void PA3_INT_IRQHandler(void)
{

        DISABLE_GLOBLE_INT();
        if((EXTI_SR1&0x08)==0x08)
                EXTI_SR1 |=0x08;
        ENABLE_GLOBLE_INT();
}

楼主:
最近发现只要使能了I/O口的外部中断输入功能,如果该管脚为低电平,则一直不断的循环进入中断程序,是中断状态位未清除吗?请各位大侠帮帮忙啦,急急急啊!

网友A(2015-03-25):
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使能了I/O口的外部中断输入功能,该管脚为低电平,则一直不断的循环进入中断程序。
解决方法:将IO口改为高电平,就好了。

网友A:
中断触发改为低电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