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语音芯片的疑惑

楼主(2013-07-28):
关于贴片式的语音芯片例如WTN3040:
1.芯片在按键控制模式下怎样设置触发方式呢?我看其典型应用电路就没有发送命令一类的端口啊!
比如我现在要设置为脉冲可重复式,具体的操作过程是怎样的呢?
2.芯片的数据端口IO1,IO2,以及OKY,前者是双向数据口,后者只能输入
在IO1,IO2做为输出驱动发光二级管时,这又需要满足什么条件呢?

网友A:
自己看datasheet,有的语音芯片的功能是在烧录语音数据时,通过专用板子和程序设置的,并且是中间不能修改的,如果用户可以随便修改的话,那datasheet里会有相信说明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看datasheet,有的语音芯片的功能是在烧录语音数据时,通过专用板子和程序设置的,并且是中间不能修改 ...

那也就是说我只要按照电路图搭好电路就能播放录制好的语音咯!
其他什么操作也不用,是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也就是说我只要按照电路图搭好电路就能播放录制好的语音咯!
其他什么操作也不用,是么? ...

通常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常是这样的

哦,我知道了,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