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写FPGA程序时遇到的严重警告,无法解决。

楼主(2013-07-28):
FPGA, TI, IO, se, TE
Critical Warning: Setting INCREMENTAL_COMPILATION to "OFF" is no longer supported. Assignment is ignored. To disable partitions, set the IGNORE_PARTITIONS global assignment to "ON" instead.

楼主:
看了一下大概意思。。
觉得是设置为体。。
就修改了设置,但还是不行。。。

楼主:
本人刚开始学习FPGA不久。。
不知道有没有大神指导一下。。。

网友A:
Altera 的不懂

网友B:
删掉工程里的.qdf文件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Altera 的不懂

谢谢了。。
会不会是我拷的别人的程序,不同芯片的。。
可是该改的我都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删掉工程里的.qdf文件试试

哇。。
真的解决了。。
谢谢啊。。
开始这个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哇。。
真的解决了。。
谢谢啊。。

就是设置的问题,.qdf就是保存设置信息的文件,你之前设置过关于增量编译这的东西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删掉工程里的.qdf文件试试

厉害

网友A:
引用 网友C:

:)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设置的问题,.qdf就是保存设置信息的文件,你之前设置过关于增量编译这的东西吗? ...

是个新手,开始学习没有太久。。
这个程序是我拿的别人的程序,所以具体这个设置是否添加了。。
我也不是很清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厉害

努力达到抱猴哥大腿的水平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个新手,开始学习没有太久。。
这个程序是我拿的别人的程序,所以具体这个设置是否添加了。。
我也不是 ...

最简单的办法:源码拿出来另建一个工程,自己一点一点去添加设置,完全弄明白。

好多编译器都有类似问题
顶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努力达到抱猴哥大腿的水平

别太客气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最简单的办法:源码拿出来另建一个工程,自己一点一点去添加设置,完全弄明白。 ...

是呀是呀,凡是没有捷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简单的办法:源码拿出来另建一个工程,自己一点一点去添加设置,完全弄明白。 ...

好的。我会多去接触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的。我会多去接触的。。

好好学习一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