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手工diypcb

楼主(2013-07-28):
学校的雕刻机pcb不能用,看到可以用腐蚀的方法来自己做板子,挺不错的。

推荐一下用哪种方法比较好用,制作简单,容易成功,需要什么配件。

还有就是过塑机的厚度? 1mm不够吧?

亲们,可以发上淘宝的链接

都是简单的电路,以前都用洞洞板焊接的 问一下 这个还要自己买打印机的? 不能去打印店打印么

网友A:
这年头没必要自己弄了,
满大街的打样,
合理布局
制版费很便宜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年头没必要自己弄了,
满大街的打样,
合理布局

就看看学生能不能省下那50元咯  哈哈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年头没必要自己弄了,  满大街的打样,  合理布局

学生党好多不愿意掏钱打烊的,再说打烊时间不短啊

网友C:
用过塑机干嘛,我用干膜做过,曝光要有好的灯,不然到时候曝光光失败,做好了,0.5毫米线宽线距都可以做到。不过很考验耐心,我之前做了一块板子,做了两天,反复做了几十次,硬是没成功,哎,真浪费时间这个,如果对自己的图纸有信心的话还是直接打烊吧,这个手工的太折腾人了。

网友C:
当然我做的密度很大,如果普通的51单片机,不管贴钱还是插件都很好搞,就是arm芯片不好搞。

楼主:
引用 网友C:
当然我做的密度很大,如果普通的51单片机,不管贴钱还是插件都很好搞,就是arm芯片不好搞。 ...

听说感光的比较复杂 热转印简单一点 主要是拿来练练手。。。。
至今还木有经验。。。一直是焊接洞洞板, 主业写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年头没必要自己弄了,
满大街的打样,
合理布局

没弄过pcb的 我都是用dxp画pcb的图,再用洞洞板焊接。。。买来练练手,验证。

网友D:
但双面自已做也是不错的选择,要是多层板那就难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但双面自已做也是不错的选择,要是多层板那就难搞了!

都是简单的电路,以前都用洞洞板焊接的 问一下 这个还要自己买打印机的? 不能去打印店打印么

网友E:
自己买打印机成本就高了,可以去打印店打

网友C:
引用 楼主:
都是简单的电路,以前都用洞洞板焊接的 问一下 这个还要自己买打印机的? 不能去打印店打印么 ...

打印机这都是工具了,你家没有那你只能去打印店了,自己有的话省得出门方便。用喷墨打印机,不要激光的,激光的精度高但是不够黑,容易漏光导致不该曝光的地方曝光,喷墨的前提是要保证精度哦。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打印机这都是工具了,你家没有那你只能去打印店了,自己有的话省得出门方便。用喷墨打印机,不要激光的, ...

我是在学校  就快毕业了,打算毕业之后买一个吧,不然搬家比较麻烦 哈哈

喷墨的话能打印上去么 ,我已经买了热转印纸,过塑机(淘宝的路上)

亲 能加个qq 么 qq 953313493

楼主:
引用 网友E:
自己买打印机成本就高了,可以去打印店打

转成PDF么 你做过么 学校旁边有一家大的打印店  我是拿pcb文件过去么 还有就是怎么弄呢

网友E:
要看打印店是否支持PCB文件了,如果不支持只能转为PDF,注意比例

楼主:
引用 网友E:
要看打印店是否支持PCB文件了,如果不支持只能转为PDF,注意比例

打印店不给打印热转印纸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是在学校 就快毕业了,打算毕业之后买一个吧,不然搬家比较麻烦 哈哈   喷墨的话能打印上去么 ,我已经 ...

手工做pcb其实可以做的很漂亮,可以说是艺术品了,但是需要有好的工具,还得有耐心。假如你想偷工减料认为这个工具可以省那个工具可以省的话那你就错了,因为是环环相扣的,中间任意一个环节做的不好就会影响板子,轻的板子不好看,重的直接板子都不能用了。曝光灯,腐蚀槽,都得准备个,不然到时候会麻烦的。不能省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打印店不给打印热转印纸

这里还要说明一下,为什么不建议去打印店呢,第一因为文件图纸可能需要修改,假如打印出来要修改岂不是还得打印,这样来回跑麻烦,第二就是打印店不给打印,有的是人家害怕你的纸卡到人家机器里面,有的是机器本身确实不支持这种纸张类型,即使老板给你打也打不出来,因为机器识别不出来你的纸,根本就不走纸。

所以还是自己买个打印机吧。几百块钱也不贵。关键是方便啊自己平时也可以打印其他东西,很方便哦。

另外热转印的我没用过我是直接打印透明胶片,然后曝光的。现在比较流行这个。

网友C:
引用 楼主:
转成PDF么 你做过么 学校旁边有一家大的打印店 我是拿pcb文件过去么 还有就是怎么弄呢 ...

如果去打印店就不要拿pcb文件了,人家电脑可不装pcb软件,你把需要腐蚀的层转换到pdf档上,注意设置成1:1的比例再生成。然后到店里面像打印普通的文档一样打印就行了。

网友F:
有耐性呀,自己做pcb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里还要说明一下,为什么不建议去打印店呢,第一因为文件图纸可能需要修改,假如打印出来要修改岂不是还 ...

这么晚还没睡o哦  哈哈  打印机我是去买个二手的还是怎样呢
如果是买新的 推荐一个型号呗  谢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有耐性呀,自己做pcb

没弄过pcb 先拿这个练练手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么晚还没睡o哦 哈哈 打印机我是去买个二手的还是怎样呢  如果是买新的 推荐一个型号呗 ...

不管二手一手,最终的目的就是要保证打印出来的要够黑,最好隔着灯泡看不漏光这样最好了。另外打印出来的精度也要够啊,比如你0.5mm的线宽线距打印出来都是模糊的或者断的那就不行啦,如果你用插件元件间距线宽都比较大,这个好搞,但是插件还需要钻孔,钻孔没有雕刻机,手工钻孔都是歪的。,所以建议尽量全部用贴片的,单面搞定,双面过孔走线是个问题。当然我说的是打印在透明胶片上。然后曝光,你用热转印我没做过,好像不用曝光吧。打印机分激光和喷墨的,喷墨的要黑些,不过精度好像不如激光的,我的是激光的,黑度不是很够。型号这个我也不知道,打印机分介质类型,比如你要打印硫酸纸,打印机说明书上会有说明支持什么纸的。如果没有写支持那种纸,你强行用的话,运气好的话没事,最多不走纸,运气不好会卡纸。

网友C:
引用 楼主:
没弄过pcb 先拿这个练练手

其实,平时做实验,不是非得用pcb,比如引脚确实很多很密,用万用板不能焊的话再考虑pcb,不然还是用万用板吧,毕竟做pcb还是需要时间的。如果实验成功了需要做个成品的话可以让厂家做了,因为你验证过线路了嘛。10×10cm的双面,100元。也不算贵啦。毕竟自己折腾需要浪费时间的。

结贴子了 热转印的pcb还是不错的 就是焊接的时候 使用了大面积的铺地,导致GND的焊盘的锡一大片 总得来说,还是要靠打印机呀。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实,平时做实验,不是非得用pcb,比如引脚确实很多很密,用万用板不能焊的话再考虑pcb,不然还是用万用 ...

嗯 了解了 主要是不知道画的pcb能不能用 就是出来的图纸和我想象的是不是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