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模拟产品-信号链] 请问TI的模拟开关是怎么耦合的?????

楼主(2013-07-28):
例如松下的AQV258继电器是光电耦合继电器,那么TI的继电器(模拟开关)是怎么个原理?
还有就是谁能给我讲讲声呐收发机中的收发开关用什么继电器或者开关好?还有就是接收机的放大器如何实现差分输入,这个指的是怎么从天线获得这样的差分输入信号??

网友A:
最好能够提供型号, 才好分析.
这完全是具体器件的特性.

网友B:
这个也有光耦合的啦,还有其他特性的,具体的可找下TI的技术支持工程师的,人家比我们清楚的

网友C:
一般的都是光耦合的啦,对信号的隔离效果是非常好的

网友D:
应该是光耦合  或者是磁耦合   就这两种方法

网友E:
主要包括光电耦合  以及电磁耦合

网友E:
应该就只有这几种方法了  其他的不是很了解

网友F:
这个   需要看具体的产品了   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