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知识]
网络变压器的功率如何计算?

楼主:
我以前的公司是做交换机的,在估算整机功耗时没考虑网络变压器的功耗,但是现在的公司要把每个口的网络变压器功率估算为0.5W。这有道理吗?网络变压器需要估算功率吗?怎么估算?多谢。其内部结构如下:

网友A(2013-07-29):
网络变压器是无源器件,它只是传输介质。虽然它是有损耗,但它的能量来源于PHY。所以计算功耗的时候,计算PHY的功耗就行了,没有必要技术它的功耗。
类似的,空气是无线路由器的传输介质,你计算无线路由器的功耗时,有必要把空气的功耗算进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