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图里的划红线的句子是什么意思啊

楼主(2013-07-28):
什么是1min的时间内测得的,希望大神们讲解下,先谢谢啦

网友A:
1分钟啊。

网友B:
1分钟的意思是间接告诉你:你可以安全套公式了,用公式计算得到结果和实际观察可以保证很接近了。
为什么不说1秒或者更短?随机噪声信号在此时间段的峰峰值可能是0,如果套公式就不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1分钟的意思是间接告诉你:你可以安全套公式了,用公式计算得到结果和实际观察可以保证很接近了。
为什么 ...

额,答案是说不要考虑低于f=1/60Hz的频率的噪声。。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分钟啊。

?什么意思啊,还是不懂

网友C:
引用 楼主:
?什么意思啊,还是不懂

1min就是1 minute,翻译过来就是1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C:
1min就是1 minute,翻译过来就是1分钟。

。。。。。。这不是重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分钟啊。

我不是问英文的意思,我是想知道这个题1min测得的噪声峰峰值和2min测得的有什么区别呢?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不是重点。

我不是问英文的意思,我是想知道这个题1min测得的噪声峰峰值和2min测得的有什么区别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