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Jlink出现的问题

楼主(2013-07-28):
因为不是正版Jlink,所以不能升级固件,下了个V4.02d的版本驱动,结果连接的时候还是有问题,会弹出显示电压过低的窗口,请问怎么解决,用的keil MDK4.50

网友A:
建议先看看jtag接口的定义以及作用,再回头看这个问题

网友B:
VT脚是不是没有接到3.3V上?或者没有接好!

网友C:
撸主像似不懂英文~人家提示框已经说明问题所在:目标板电源电压太低,检查目标板。

jlink有一个引脚是检测目标板电压的。

网友D:
对啊,你的目标板上的电压是多少伏?要接一个电源的哦

楼主:
啊哈哈/....确实是目标板电源不够,Jlink的电源驱动不了整块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