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051] 新手求指导

楼主(2013-07-29):
手头上只有 NuTiny-SDK-NUC140和jlink ,上面的nu link me 1.0和jlink,是否可以用来下载 m051的片子,
新手不是很了解,或者直接哪位兄弟有m051板子转让?最近要用m0片子做东西,头疼

网友A:
可以 用NU-LINK-ME 或者 JLINK下载M0.,其实我建议你用NU—LINK开发新唐 M0,更建议你买一个全功能的NU-LINK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 用NU-LINK-ME 或者 JLINK下载M0.,其实我建议你用NU—LINK开发新唐 M0,更建议你买一个全功能的NU- ...

谢谢你的回答,暂时先凑合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