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超声波模块测距

楼主(2013-07-29):
最近写了一个超声波测距的m3程序。代码如下
代码可以实现功能,可是有时数值有抖动。我想让他不抖动,并提高其精确度不知有什么办法

楼主:
我首先想的是多次测量求平均,代码修改后,显示的数明显不准了而且抖动的更厉害了。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A:
1. TIM3计时的时候,其他所有的中断(所有的)关了没有?
2. 如果加滤波,建议取样10次,取消最大值、最小值后,再取平均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TIM3计时的时候,其他所有的中断(所有的)关了没有?
2. 如果加滤波,建议取样10次,取消最大值、最小 ...

我只开了TIM3的中断,还没用到。还有串口的初始化应该开了串口中断。这会有影响?我不取平均值的时候测得距离值非常好啊。

楼主:
不是这问题我关了TIM3的中断,串口的也关了。还是有问题。我取过平均值后比没取平均值抖动的还厉害,而且测得只都不对了

网友B:
time =( (time*0.034) * 0.5 ) * 100;
这么做不好,其实就相当于如下这样:
time = time*17/10;

网友A:
你程序里几个数值的类型比较乱。
1楼里面,你将TIM3->CNT,赋值给一个double的time;
4楼里面,你将一个double,赋值给一个u32;
LCD-shownumber里面也是的。
不知道会不会造成这个问题;
在C51里面会出问题的;你还是强制转换一下,看能否好一些;

另外,TIM3->CNT=0这一句能否起作用?
我看我们的EK300超声测距仪(mwtech.taobao.com)的软件设计中,用的是TIM2->EGR |= TIM_EGR_UG;,没直接给CNT赋值。
        //set TIM2: 10Khz, 0.1ms,
        RCC->APB1ENR |=RCC_APB1ENR_TIM2EN;
        TIM2->ARR=65535;
        TIM2->PSC=199;
        //TIM2->CNT=0;
        TIM2->EGR |= TIM_EGR_UG;
        UT_DELAY();
        UT_DELAY();
        TIM2->CR1 |=TIM_CR1_CEN;
你也试一下tim3->EGR的UG直接置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程序里几个数值的类型比较乱。
1楼里面,你将TIM3->CNT,赋值给一个double的time;
4楼里面,你将一个dou ...

tim3->EGR的UG直接置位
我试过了效果是一样的。寄存器TIMx->CNT是可读可写的,我现在想提高其其精度。测距我可以做到
我是想问为什么我加了这几句话,测距就不对了
                i=0;
                Distance=0;
                for(j=0;j<10;j++)
                {
                        Distance_temp=Get_Distance();        //得到距离
                        Distance=Distance + (Distance_temp * 0.1);
                }
就是测得10次求其平均值

楼主:
引用 楼主:
tim3->EGR的UG直接置位
我试过了效果是一样的。寄存器TIMx->CNT是可读可写的,我现在想提高其其精度。测 ...

数据转换说的好,以后会注意。不过这样直接复制指挥丢失一部分数据,只是降低了精度罢了。没有太大的问题。我用了数值转换。显示的数值还是有问题。我的去品滚之的算法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啊。

网友A:
你的ARR设置了么?
还有,超声波探测是在开阔的场地测量,如果有了阻碍,没你可能会不一样。

要是还调不出来,你把程序发给我看看。
我怀疑不是这儿一小块的事情。

网友A:
另外你注意一下,
for(j=0;j<10;j++)
                {
                        Distance_temp=Get_Distance();        //得到距离
                        Distance=Distance + (Distance_temp * 0.1);
***********************这里增加以下延时,是不是超声波板不能这么快重新测量*************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另外你注意一下,
for(j=0;j

好了,的确是操作太快。这都被你想到了。哈哈

网友C:
找到问题就好  问题解决了就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了,的确是操作太快。这都被你想到了。哈哈

我们的系统上,这块是自己设计的电路;
所以发多快都没有问题。

扯了这么久,解决了就好。

网友D(2013-08-29):
我也在做超声测距,不知道为什么数据不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在做超声测距,不知道为什么数据不变啊

实验11
上传个简单的实例你看看吧

网友:
用中断做试试,中断嵌套定时器使能和关闭,判断上升沿,下降沿

网友E(2014-05-05):
支持楼主,新手拿来参考一下

网友F:
数据不变感觉应该是信号的问题。首先要观察信号是否正常。然后再看软件。

网友G:
看了 对我蛮有用的 谢谢!

网友H(2014-06-27):
看一下,51的能弄,准备stm32上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