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C滤波器用法

楼主(2013-07-29):
请问
   附件中2款RC滤波电路有什么区别啊
  另外,右边那种是RC低通滤波器设计,截止频率是3122.3 HZ;请问,像家电这种应用场合,截止频率设计成多少比较好?

网友A:
都是低通滤波器,左边可以看成是pi型滤波
测温度对快速性要求不高,截止频率第一点没关系,1kHz足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