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PWM波输出,稳定电压

楼主(2013-07-29):
我想要用stm8l152c6这款单片机,产生pwm波,并用这个pwm波来控制boost电路的输出电压,使输出电压稳定在3.7v,要怎么做啊,好难啊,做了快半个月了,还是一点思路都没有,哎,急死了。。。:dizzy:

网友A:
最好上个图吧?就按照你自己的想法。

网友B:
输出电压反馈检测是必要的.
如果要好的动态响应能力, 可以考虑使用 PID 调节

网友C:
1.你应该把你的电压反馈到ADC输入
2.与你的标准电压(3.7)比较
3.根据大小调整你PWM输出

有一个问题,如果你要批量生产,你的输入电压或者标准电压要校验,因为元件参数有误差
不是很难的,自己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D:
开关电源的设计   使用电压反馈   楼主  注意使用ADC采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