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LPC1768下载不了程序,求解决办法

楼主(2013-07-29):
          大家好,我用的LPC1768,编译环境是MDK4,仿真器用的JLINK V8, 板子是自己做的。
          现在遇到的问题是,程序下载不了,仿真和ISP的方法都试过,提示的信息是:

          **JLink Warning: CPU did not halt after bootloader.

      1.  首先,我用开发板来下载同样的程序,没问题,可正常仿真。我又用开发板自带的简单流水灯程序来试验,同样是开发板可以,我自己的板子不行,因此我排除了 程序和仿真器的原因。
      2. 然后,我着重找硬件的问题,首先是检测电源,正常3.3V左右,并且电源引脚PCB上的连接和原理图一致。接地引脚也同样检查了。
      3.检测了晶振,32K正常起振,12M的主时钟未起振。因为上电是用的片内RC震荡,通过程序来却换到外边晶振,现在没烧进去,所以没起振也算正常,排除该原因
      4.测量了P2.10 引脚,复位后一直是拉高的,且我也重新给该引脚加了上拉,问题依旧,所以排除网上大家的问题原因。
      5.JTAG接口确认芯片引脚和仿真器连接正常且正确。
      6.尝试过更换芯片,也拿新板重新焊接了新的,问题还是一样。

      现在除了觉得这批芯片有问题之外,我实在找不出原因了。还请大家帮忙看看还有可能是什么原因,或者哪位仁兄有相同情况解决了的。 谢谢~!

楼主:
在补充一点,下载的速率我也降低了,默认的2M,我直接弄到5K都不行

网友A:
如果接口电路和引脚没有搞错的话, 估计接触或连接方面的问题的可能性大.

楼主:
查来查去没解决,后面重新买了一批片子,换上就好了,应该是这批芯片有质量问题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查来查去没解决,后面重新买了一批片子,换上就好了,应该是这批芯片有质量问题吧。 ...

。。。。。。

网友C(2015-11-25):
我也遇到了和你同样的问题,花了一天时间也没搞定,根本就检测不到芯片内核,我都怀疑是假货了,换了一批芯片就好了

网友D(2016-07-20):
可能的原因是芯片进入了保护模式,短接P2.10脚,用JFLASH擦除芯片所有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