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不能通过计算求出开关电源的纹波电流?

楼主(2013-07-29):
能不能通过计算得出纹波电流?
如:已知整流电路用3个1000uF电解电容,每个电解电容ESR=0.6欧姆,用示波器测得纹波电压100mV,求纹波电流I
这样算对不对  I=U/R               R=3个ESR并联=0.6/3=0.2欧姆
        最后  I=100mV/0.2=500mA

网友A:
大致正确,这个和负载电流大小有关的。
如果没有负载,纹波电流就变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致正确,这个和负载电流大小有关的。
如果没有负载,纹波电流就变小了。 ...

在额定负载下测得纹波电压,那应该这样计算是正确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在额定负载下测得纹波电压,那应该这样计算是正确的?

理论计算值和实际测量值会有差异的。要求不是很精确时应该可以

网友C:
能直接用I=U/R???不应该I=CdV/dt??不应该知道开关频率才能算出来???

网友D:
设计前考虑一下PCB布局和滤波电容的选型,主要跟负载有关,板子出来测试一下,比较好处理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