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流互感器 温漂

楼主(2013-07-29):
比如如果我想获得一个强电线路上是否有电流流过,输出一个低电平来告诉我,这个问题谁有可靠地实现方法没?
公司之前使用的是电流互感器,但是因为里面有放大器件导致温漂问题的存在,就是在东北一些产品有时会出现没有电流
流过电流互感器,但输出端却又低电平输出,这个问题怎么能够解决掉呢?那个大牛知道啊?谢谢!!!

网友A:
互感器是常用做法,换用低温漂的运放试试

网友B:
2楼正确。

网友C:
如果是温漂,先确定哪块引起的。
如果电路引起的,全都换低温漂的,精密电阻定做,基准源也很关键。
实在不行,可考虑加温度补偿电路。

网友C:
也可以考虑做个恒温装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互感器是常用做法,换用低温漂的运放试试

恩,现在能想到的只是这个办法了,就是还没找呢,呵呵。想看看各位大牛有没有更多的思路!谢谢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也可以考虑做个恒温装置。

恒温的确也可以考虑,设计结构的时候提一提,现在一直用单片机多次循环检查的方法来确定是否为正确的输出,但温漂似乎不是一瞬间的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也可以考虑做个恒温装置。

恩,恒温装置也可以考虑,到设计结构的时候在分析一下。现在老产品一直用单片机轮询的方式来排除温漂的影响,但温漂从产生到消除似乎也不是一瞬间的事情!

网友D:
用一个计量芯片,才几块钱!用MCU去读计量芯片中的电流,很方便,精度也高!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一个计量芯片,才几块钱!用MCU去读计量芯片中的电流,很方便,精度也高! ...

大侠,给个型号吧,我去看看手册,这个没听说过呢,谢谢哈。

网友D:
ATT7035,CSE7781,IDT90E23,

楼主:
引用 楼主:
大侠,给个型号吧,我去看看手册,这个没听说过呢,谢谢哈。

我大概看了一下,用这个芯片的话似乎前端电路需要设计一下,这个似乎不好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ATT7053

你好,我大概看了一下,用这个芯片的话似乎前端电路需要设计一下,这个似乎不好弄啊。

网友E:
根本原因是对量产没有概念,估计又是小公司,只能得过且过的对付。

网友F:
温漂这么大?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好,我大概看了一下,用这个芯片的话似乎前端电路需要设计一下,这个似乎不好弄啊。 ...

前端也就是一些电阻、电容,没有什么不好弄的!比用运放、AD简单的多!

楼主:
引用 网友F:
温漂这么大?

也是偶尔有的,不是很大,现在再找一个ppm值比较低的互感器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根本原因是对量产没有概念,估计又是小公司,只能得过且过的对付。

火眼金睛啊,大神。这不正在改进吗,一步步来。的确当时设计的时候考虑的不是很周到。

楼主:
引用 网友D:
前端也就是一些电阻、电容,没有什么不好弄的!比用运放、AD简单的多!

这个芯片的温度系数到很低,抗干扰情况怎么样啊。

网友D:
电能表上,每种都用了几千万片!抗干扰还可以的,除了芯片,抗干扰还与整体设计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能表上,每种都用了几千万片!抗干扰还可以的,除了芯片,抗干扰还与整体设计有关! ...

恩,好的,谢谢你啊!

网友F:
引用 楼主:
也是偶尔有的,不是很大,现在再找一个ppm值比较低的互感器试试。

飘 就是飘了  不会偶尔的

看看器件规格。然后加补偿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互感器是常用做法,换用低温漂的运放试试

大侠给推荐一个吧,我在网上看了bingzi的他们的似乎也不是很理想。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温漂,先确定哪块引起的。
如果电路引起的,全都换低温漂的,精密电阻定做,基准源也很关键。
实在不 ...

大侠给推荐一个吧。精度高的电流互感器。

网友A:
如果还是用运放做的话,运放可以看看SGM8552,Vos全温度最大24uV,而温漂每度只有20nV

网友E:
引用 楼主:
火眼金睛啊,大神。这不正在改进吗,一步步来。的确当时设计的时候考虑的不是很周到。 ...

在模拟方面下功夫,做好了确实很可靠,但是很难做到,特别是对于新手。如果你恰好用到了单片机,而且有A/D,价格温感,然后放在冰柜里补偿一下,会更容易以一些。

网友G:
LZ,你这是做故障指示器?
这里学问可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LZ,你这是做故障指示器?
这里学问可多了

功能类似吧,就是检测一下某个线路上在应该有电流输出的时候线路上是否有电流,在不应该有电流输出的时候线路上时候是否没有了电流。伙计有什么思路推荐一下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