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9、LPC] 谁有过双摄像头的开发经验吗

楼主(2013-07-29):
摄像头使用的是cmos
用一般的arm,至多一个camera interface
另外一个如果用gpio来读取cmos值,APB总线是响应不过来的

网友A:
用gpio来读
数据量一大,来得及才有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gpio来读
数据量一大,来得及才有鬼了

用的DMA

复用的GPIO作为DMA口

还是来不及诶

网友B(2013-09-15):
加一个FIFO就可以了. 现在没有照相机接口的慢速MCU接照相机差不多都是这么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