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L431的示意图是不是有问题 还是我理解错误

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13-07-29):
楼上2个图 一个是将TL431用做比较器了
另一个是TL431 pdf文档上的示意图
按这两个图的意思,示意图中的运放的"+" "-"
是不是换一下 才比较好理解呢?

楼主:
简单说下 如果R 是2V  那么运放的输出应该是低电平,输出的那个三级管是关闭的
那么按最上图的U0输出就应该是高电平了。与图b的过压保护电路就矛盾了。
各位有什么高见啊

网友A:
没看出矛盾来

网友B:
引用 楼主:
楼上2个图 一个是将TL431用做比较器了
另一个是TL431 pdf文档上的示意图
按这两个图的意思,示意图中的运放 ...

“是不是换一下 才比较好理解呢?”

不能换。

楼主:
已经找到问题 ,是我看的资料有问题 。
maychang说的是正确的 不能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