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帮忙查找单片机型号

楼主(2013-07-29):
这是一款用在程控直流电源上面用的单片机,LQFP48脚封装,可查证的管脚如下:

6、17脚                  GND
4脚                         复位
41、42脚                VCC(3.3V)
15、16脚                晶振(12MHz)
43、44、45脚        模拟量输入

请知道这款单片机型号的朋友帮忙,先谢了。

此举并非为了**里面的程序,如果是这样,大可以去找专门搞**的公司帮忙查证。

这样做只是为了在设计时参考一下别人的设计思想,如资源需要等。

网友A:
这个,真的不好找的。。。单片机上什么都没写?

网友B:
你想参考他的设计思想  并非要知道他的型号呀
芯片上的丝印看的见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想参考他的设计思想  并非要知道他的型号呀
芯片上的丝印看的见吗

多谢你的回复。

丝印已经擦掉了,知道型号就知道这颗芯片的程序空间、数据空间、AD转换位数,工作速度等等,对于我的芯片选择有用处。

网友C:
你自己需要实现哪些功能?需要多高的精度?明确了这些需求,自己就应该能判断对器件的要求了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