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5001升压电路 毛刺

楼主(2013-07-29):
主要实现的功能是60V的峰值、5V的保持,单片机的I/O口输出脉冲控制。
图1就是峰值保持电路,问题出现在我用LM5001芯片升压到60V,接到+FZ-端;5V接到+BC-端;在JP2端加上50欧姆的负载  用示波器看波形  如图2:
24V的电压接到+FZ-端,保持电压还是5V,波形如图3。
比较两幅示波器的图形,明显60V时 有很多毛刺,而且此时的供电电源上都有毛刺。
我知道肯定是升压电路的问题,请教我这个升压电路(图4)应该怎么改进?

网友A:
C4和C15上都要并联0.1uF的瓷片电容。
L4的饱和电流一定要够大,否则饱和以后的电流毛刺很大。

楼主:
L4的饱和电流到3A了,,您的意思是要比  60V/负载电阻的 值大吗?

网友A:
是的,L4的平均电流等于60V负载电阻的平均电流,但L4的峰值电流肯定大于平均电流。具体计算请看LM5001的datasheet
L4选型时,饱和电流一定要大于峰值电流,而且要留有余量。

网友B(2014-07-13):
下载的不能看是怎么回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