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10-DRC显示为什么不显绿色高亮??

楼主(2013-07-29):
AD10-DRC检查报错时:显示为什么不显绿色高亮??设置了一下也没用,求指教?

网友A:
按L键  看错误标志层的绿色有没有打钩

网友B:
按快捷键L 设置DRC Error Markers 打扣

网友C(2013-09-09):
像楼上几位说的,按快捷键L 设置DRC Error Markers 打勾,另外还需要在TOOL-PREFERENCE-PCB EDITOR-DRC VIOLATIONS中设置iolation 为SOLID

网友D(2013-11-20):
为什么我设置了以后还不行

网友E:
有个可能的原因,是选择了NONE了吧. 可以选择第二个(与以前一样显示),第三四个(打上感叹号或X).
还是用冲突面板比较容易定位错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