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速度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3-07-29):
最近整一触摸屏,感觉速度很慢,刷新一个画面需要比较长的时间。
问经销商,经销商说这是经济型的触摸屏,所以比较慢。
想问下,触摸屏这种玩意儿高中低档速度有差么?是方案有差还是处理器有差还是怎么说?看选型手册好像主要是外设有差还有画面数之类的差别。
再就是,手机这东东速度很不赖的说。

网友A:
有时是驱动的问题,更新一下试试

网友B:
后台程序启动太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现在的屏幕都反应速度超级慢,特别是开机,比启动电脑时间还长。不过PRO-FACE的所有型号的屏幕启动都超级快 ...

proface前段时间有出一款经济型的,价格应该还好的。按你这样说,下次换proface试试。

网友C:
pro-face的维修费比较高,这个要做好心理准备。楼主估计是用的昆仑通态屏:lol

网友D:
什么牌子的?昆仑通态的刷新一个画面还是挺快的。

楼主:
用的西门子跟欧姆龙那些新出的几款经济型的。以前一般用单色屏。
另外,看了昆仑通态跟威伦的介绍,好像都是一样的方案,只是软件有差。估计速度也差不多,另,高端的屏,好像根本没写多少多少的CPU什么的。感觉触摸屏这东东跟手机比,实在是,速度又慢,配置又低,价格又高,手机随随便便就521MB的内存了,触摸屏才64MB。

网友E:
俺用步科触摸屏,正在测试中.

网友C:
步科的速度还可以,就是那个软件不习惯,编译后生成一大堆文件。要便宜应该非昆仑通态莫属,好像7寸就600左右。以前的那些大屏都是好贵的,屏幕没笔记本电脑大,却比笔记本电脑贵好多的。比如以前的Gp477R,10.4寸,9千多。GP37w2,5.7寸,单色屏,一直就没低于过两千
不过触摸屏是个好东西,比数码管液晶屏开发起来简单无数倍,而且还能卖上价钱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步科的速度还可以,就是那个软件不习惯,编译后生成一大堆文件。要便宜应该非昆仑通态莫属,好像7寸就600左 ...

proface的GC-4408W用过没,感觉如何?这款可是低于两千的哦!

网友C:
没用过,有几年不用它的东西了,维修费太贵,一旦损坏就只有扔掉,偏偏还容易坏,或许是我的水平不行吧:lol
现在真不知道什么牌子的好用,真心不想换,以后维修会好痛苦。昆仑通态跟卖脑白金的一样令人讨厌,再说启动速度实在无法容忍,威纶的人品不行,启动速度也是超级慢,信捷的稍微好些,但觉得它牌子不够硬,海泰克的虽然还算老,质量也还可以,但竟然没有真彩的屏幕,而且漏洞也是一大堆,感觉已经日落西山了,PRO-FACE被坑了无数次后对它再也没兴趣了,步科的编译后文件一大堆,真是奇葩,个人感觉台达还在进步,以后准备试试它的,西门子啊三菱之类的还没用过

网友D:
昆仑通态的启动速度还可以吧,基本上都在15--20秒之间,好多厂家的都在20秒以上了。再者启动速度对使用应该没影响吧,关键是画面切换速度。

网友C:
你站在操作者的角度去感受一下就知道这十几二十秒有多痛苦了